3.7V锂电池给3.3VIC供电用什么方式好

楼主(2015-04-16):
现手上有个产品有USB供电和锂电池供电,锂电池用的是3.7V,IC需要3.3V稳压供电,考虑到锂电池电压会降到3.3V以下,且锂电到稳压LDO之间会有MOS管隔开且有压降,现在请教需要将锂电升压后再降压,或者是锂电池直接给LDO去供电呢?因为收音机类的产品,用到DC-DC step up又会对收音效果有影响,特来向大家支支招。

网友A:
锂电池3.3V以下就没什么电量了。

网友B:
肖特基管
0.2~0.3v之间
串接一个就好吧

网友C:
可否考虑3vldo,或者改换宽范围供电的ic

网友D:
MOS管压降0.3--0.4V,锂电最高是4.2V,可以加一个压降是0.4V的二极管或限流电阻。

网友E:
用低压差的LDO

网友F:
锂电池充满大概4.2V的样子,用到3.6就基本没什么电了,应该提示充电了,最好不要让他再低了,会影响电池寿命。建议做法可以像手机那样,没电了自动关机,其实这个还是还是有一点点电的,但是就是不给你用了,再用的话,影响寿命。

网友G:
S1117/3.3V

网友H:
如果电流在1-300MA内 一个SOT23-5的LDO 就可以了 要选静态电流小的
或者设计好开关机电路 LDO的EN端加控制。
做好低电压检测 3.3-3.5 V 关机 具体看你后端负载重不重。

网友I:
收音机电路,功耗应该不大的,低压差的LDO基本上市1mV对应1mA,即3.4V转3.3V提供100mA没问题,所以应用上,负载电流在200mA以内的话,就用个LDO即可(比如SGM2036),锂电池设置低于3.5V报警充电,实际多数锂电池放电到3.5V时电池电量已经不足25%了。
这里对8楼的放电曲线存疑,当然可能是特定品牌的电池放电曲线。

网友J:
TI有,可以升降压的DCDC;

网友K:
想省成本,可以直供,只要芯片能耐受电池峰值电压。次之用合适的LDO,考虑到电池放电曲线,只要LDO参数合适,电池容量利用率是可以接受的。最佳当然也是最贵的方案是用开关电源,高频的,设计得当不会对收音造成干扰,现在便携数字设备带收音甚至比收音更敏感的电路多了去了,基本上都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L:
用TP5400,充电升压一体,然后再降压,就是效率有点低啊:lol

网友M:
看14楼,还是看你对价格的敏感程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充满大概4.2V的样子,用到3.6就基本没什么电了,应该提示充电了,最好不要让他再低了,会影响电池寿 ...

你有这个图,对LZ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不过,他的应用和手机完全不一样。
手机,有瞬间的2A以上的电流,电源纹波大,所以一般3.6V就提示没电,要关机了。
他的应用,瞬间电流不会很大的,直接LDO供电就可以了。
至于MOS管压降,应该很小的,可以忽略的。

网友O:
负载小的话,就选低压差LDO就行了,电池要用电阻分压后送到ADC口做,低电压检测关机。
这没什么问题的,而且铝电池充满电是在4.15-4.2V左右的

网友P:
同意14楼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