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7027的ADC输入问题

楼主(2015-04-16):
如图运放输入的电压应该是0.4V,我直接将这个电压接入TMS320F28027的ADC转换,转换出来的数据并不是0.4V,是0.69V。我断开运放输入时,利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是0.4V,但一接上ADC后,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是0.69V,想不明白。

网友A:
电流关系   阻抗问题  都是导致电压升高的原因
建议串流个电阻  或对地接电阻试试
避免给ADC灌入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关系   阻抗问题  都是导致电压升高的原因
建议串流个电阻  或对地接电阻试试
避免给ADC灌入电流 ...

我一开始的想法也是阻抗,我对地接电阻试过了,电压还是不正常,不过串联没试过,等一下试一试,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关系   阻抗问题  都是导致电压升高的原因
建议串流个电阻  或对地接电阻试试
避免给ADC灌入电流 ...

都试过了,串联电阻,测量到的电压时1.29V,并联电阻测到的电压是0.7V,都不是目标值0.4V,到现在还没想到办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运放输出处并联接一个100欧姆电阻,就是电阻一端接运放输出,一端接地。并联电阻后,在输入ADC,ADC的转换数据很正确。之前并联不行是因为接的电阻太大了,分别试过1K和100K,读数都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运放输出处并联接一个100欧姆电阻,就是电阻一端接运放输出,一端接地。并联电阻后,在输 ...

好的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运放输出处并联接一个100欧姆电阻,就是电阻一端接运放输出,一端接地。并联电阻后,在输 ...

为啥接一个100欧姆的就可以呢,楼主有没有计算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接一个100欧姆的就可以呢,楼主有没有计算过呢?

这个,其实没有,我结果1K的,100K的,电压都升高,而且不会变化。但接了100欧姆后,是正确的读数,而且改变负载(增大负载)的情况下,电压会下降,与电压转换计算的情况基本一致。但就是不知为什么是100欧姆,原来我也在研究,如果您知道,麻烦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没有,我结果1K的,100K的,电压都升高,而且不会变化。但接了100欧姆后,是正确的读数,而且 ...

有时间结合IO的内部结构   分析一下电流关系

网友D:
估计是阻抗问题导致的
你串接个电阻吧,这样也能防止给adc灌入电流

网友E:
我觉得是往adc里面灌入电流导致的
不妨串接一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