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程序中全局变量值异常改变

楼主(2015-04-16):
最近在写一个程序,用MDK5.0 开发STM32F0的,里面全局变量用的挺多,在调试程序的发现有几个变量值会发生异常,这几个变量有的只是程序开始的时候赋值了,后面都是使用的,没有再赋值过,很奇怪。

网友A:
变量加前缀volatile

网友B:
这是不应该的发生的事情, 如果变量会自己改变, 那我们的世界...
当然, 也有可以变化的可能:
1. 你这个变量定义在了 外设的地址上了.
2. DMA 导致的.
好在我们的 ARM 有着强劲的调试功能, 可以给这个变量地址加个数据断点, 捕捉这个变量的写操作.
赶快请调试器帮忙吧

网友C:
最好看下MAP表,你那几个变化的变量跟哪个数组地址比较接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应该的发生的事情, 如果变量会自己改变, 那我们的世界...
当然, 也有可以变化的可能:
1. 你这个变量 ...

还有可能是栈溢出

网友E:
溢出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加前缀volatile

试过volatile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能是栈溢出

我在startup**.s文件里面把堆栈空间加大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溢出  很有可能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应该的发生的事情, 如果变量会自己改变, 那我们的世界...
当然, 也有可以变化的可能:
1. 你这个变量 ...

听上去很高级,但是不知道在MDK5.0上如何调试

网友F:
也许是变量没有那标准C的方式声明,或你是重复使用了这个变量的地址了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假设变量名为A,并没有直接对A赋值的操作,但是有这类操作:
指针变量B指向A的地址,然后做了类似*B=X这样的操作

网友A:
数组或指针越界?
其它没有遇到过了。

网友H:
堆栈溢出? 数组或指针越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startup**.s文件里面把堆栈空间加大了还是不行

实际上RAM并没有加大,所以没有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是数组定义太小,溢出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越奇怪的现象,原因越低级。

网友I:
一般书数组越界,
看一下变量附近有那个数组吧

网友J: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全局变量最好少用,一旦定义内存空间始终占用,不好把控。

网友K:
总听说少用全局变量,少用全局变量,可是在编程时函数间的链接不可避免总是使用全局变量,弄得自己总是不踏实。请教下各位大神都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L:
既然赋值之后只使用,那为啥不用const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总听说少用全局变量,少用全局变量,可是在编程时函数间的链接不可避免总是使用全局变量,弄得自己总是不踏 ...

少用全局变量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溢出这个问题跟全局还是局部没有关系.
使用数组或者指针的时候要注意循环语句和缓冲堆放.
另外空间允许数组定义加大一两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赋值之后只使用,那为啥不用const那

这个变量是程序开始的时候从外部EEPROM读取出来后赋值的

网友M:
一般全局变量 集中定义并且使用。不要想用的时候 感觉全局变量方便就随便找个地方定义。这样 就是越界了 你也你那找到地方。 一般你这样的情况 80%以上是越界了。如果是前后台模式,基本不设计到栈空间。 ARM的栈,堆空间是你所有变量分配完毕后 再分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用全局变量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溢出这个问题跟全局还是局部没有关系.
使用数组或者指针的时候要注意循环 ...

嗯,有些程序我觉得使用全局变量反而可靠性更高

网友N:
数组越界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