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点建议和学习的方法和方向

楼主(2015-04-16):
我是个初学者,对于DSP系统知之甚少,还请给我点建议和学习的方法和方向好吗?

楼主:
都用看什么书,用什么做联系和如何实现程序的写入等。请给我点方法,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基础,而且主站上也有不少电子书,你可以看看哪些下载次数多的,一般都是不错的:)

网友B:
先把框架弄清楚

网友C:
看程佩青的书

网友D:
这本书还可以,不过清华还有一个,胡广书写的数字信号处理,我感觉写的内容还是挺深的。

楼主:
嗯,我看看这本,多谢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把框架弄清楚

说的框架是啥意思呢,能推荐本书吗

网友F:
整一个简单些的开发板的学习比较实际。

网友F:
一般卖开发板的都会有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学习意见的。

网友G:
这个参考下这个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