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如果在中断过后使程序重头运行?

楼主(2015-04-16):
有8个LED灯在主程序中一直按一定的顺序依次点亮并循环不停,当发生外部中断时灯全灭,中断过后8个LED灯从开始的顺序点亮,而不从中断时的顺序接着点亮。用C语言怎么写这样的程序?请大家给个思路,或者写一段来参考下

网友A: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这个问题应该自己做的。

网友B:
用程序实现 软复位 的效果

楼主:
其实在中断中将SP清0就可以了,我已经做成功,但是这样和汇编的写法差不多,我只是想请教下资深工程师们用高级语言有没有更高级的写法,不妨写一段分享下,这对于高手们来说不会占用很多时间吧,分会送上给写出程序的高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在中断中将SP清0就可以了,我已经做成功,但是这样和汇编的写法差不多,我只是想请教下资深工程师们用 ...

其实在中断中将SP清0就可以了
****************
错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中断中将SP清0就可以了
****************
错误的做法。

但是这样做确实成功了,你有什么更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