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板不需要上电就能ISP下载

楼主(2015-04-16):
使用新版U2烧录器时,当供电选择插座J12选U2,那就是目标板不需要上电就能ISP下载,实测可以,还是选U2,先让目标板上电,也能ISP下载,这是咋回事?

楼主:
插座J11,烧录选择(手动,自动)要咋选?

网友A:
U2给目标板供电只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当目标板电流很大时就要目标板反供,此时跳针

楼主:
插座J1有5V.3.3V选择,是不是ISP烧录5V的MCU时就选5V,烧录3.3V的MCU时就选3.3V啊?

网友B:
自动烧录在量产时是一个很好的功能,芯片放在锁紧座上后,不用按按键即可自动烧录

网友C:
还是找个说明书吧,还有楼主很认真

楼主:
找不到新版U2的使用说明书,说实在话,笙泉的MCU还是不错的,开发工具方面的支持,不是很好啊.

网友D:
5V或3.3V跳线决定U2 ISP输出的电压大小

网友E:
回楼主,供电选则如果选U2(J12)供电的话,一般来将U2可以给目标板供电,目标板有电不会影响烧录(如果两边电压不一致,会有影响).

网友E:
如果选择目标板供电,此时,U2的电源没有办法到目标板上去(这里有加一个二极管),而目标板的电源可以到U2上来.

网友F:
楼主是先连接后上电的,所以可以使用.选者U2供电,U2 的电源可以到目标板上去,否者不能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G:
选择手动,烧录一次,必须按键才能再烧录.而选者自动,可以放IC 就可以烧录,可以多次烧录.

楼主:
嗯,我知道了,先看看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插座J1有5V.3.3V选择,是不是ISP烧录5V的MCU时就选5V,烧录3.3V的MCU时就选3.3V啊?

是的

网友H:
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 ,有专业FAE协助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