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SP][I2C][Mini51]透过I2C对Mini51更新程序

楼主(2015-04-17):
从M051移植过来,中间有一点小更改。只需要建I2C指令表,当系统接收到I2C指令,自动寻找I2C列表。

https://bbs.21ic.com/icview-826326-1-1.html

网友A:
#define DEGprintf(...) ((void)0)
        DEGprintf("HW ID: 0x%x\n",u32HW_ID_code);
这句好神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fine DEGprintf(...) ((void)0)
        DEGprintf("HW ID: 0x%x\n",u32HW_ID_code);
这句好神奇。

确实很神奇啊,那定义好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神奇啊,那定义好使吗???

这句代码太神奇了,我第一次见省略号,后面不知道在代替什么,所以不懂啊,才说神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代码太神奇了,我第一次见省略号,后面不知道在代替什么,所以不懂啊,才说神奇的。 ...

我和你的意思和你一样,还有那个void 0很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的意思和你一样,还有那个void 0很奇怪啊

确实,第一次见到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