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请教

楼主(2015-04-17):
熟悉模拟原理的,帮忙看看,一个三极管稳压电路,这里2K电阻取值是否太大了。现有一批10uF/25V电容用在此电路中,测试正常,但如果用手去轻推电容,电容朝一定方向受力,5V电压立即掉下来,然后随着通电时间慢慢上升。想请各位给讲解一下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以及此电路需注意的细节,谢谢了!

网友A:
有电路图没

网友B:
估算齐纳管上电流3mA,不算小,真正小不小,看你资料上齐纳管要求的稳压工作电流是多少,上面三极管是射随器,很典型的射随器式稳压电源。你的问题多半是电容器的制造工艺不良,引脚内部断开了。

网友C:
这个10uf更可能是受压后局部短路了.  去掉它,或者换成容量小点的独石电容。
按R3 200欧计算,设计负载不大于35mA,2K取值没问题

网友D:
为何要加这个10UF 电容啊,还有5V 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齐纳管上电流3mA,不算小,真正小不小,看你资料上齐纳管要求的稳压工作电流是多少,上面三极管是射随 ...

供应商回复说电容漏电太大,减小电阻到1K有一点改善,现在将电容也改为1u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4用10uF以下跟本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如不接。顶多35mA而且后面还有220uF巳经有滤波作用。 ...

同感,感觉确实没多大作用,前面12V有滤波,后面5V也有滤波,中间这里没多少必要

网友F(2015-05-18):
不对吧,加上这个EC4,是为了基极电压更稳定的

网友F:
2k电阻大了点,改为800欧左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