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关于WindowsCE

楼主(2015-04-17):
刚开始学wince,用的是vs2005,但是用的板子是一个教学试验箱,里面什么资料都木有。那么问题来了,我新建项目,就出现了一个选择框,里面的选项该怎么选择?1,左边框是按自己要编写的语言选择吗?2,左边框选好了,右边框的设备怎么选?,可以随便选吗?我看了网上好多资料,各有各的版本。

这是vs2005的新建项目选项

这是vs2005的新建项目选项

这是板子的芯片

这是板子的芯片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是编译系统还是写应用.
如果是系统的话,需要使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for 6.0这个选项。如果是应用的话,看你是使用win32编程还是MFC编程。目前看你选择的是编译一个dll文件。

其实,WINCE NO FUCTURE.微软都不支持这些版本了,让人感觉被遗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是编译系统还是写应用.
如果是系统的话,需要使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for 6.0这个选项。如果 ...

我用的是一个教学仪器板子,实验指导书都是些叫你程序在哪?,然后下载那个程序的那种,木有任何讲解,包括这个软件的使用和板子,等等。谢谢啦,想问下我该从哪里入手呢?这是物联网实验指导书的嵌入式部分目录。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

楼主:
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用的是一个教学试验箱,里面木有教材,只告诉我怎么下程序,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楼主:
网上的,配套的,相关的资料太少,不全,东一下,西一下,,,唉。。。

楼主:
有木有相关的资料啊,发我一份,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是编译系统还是写应用.
如果是系统的话,需要使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for 6.0这个选项。如果 ...

什么时候选win32?什么时候选MFC?有这方面的资料没?,多谢了,现在是找资料找不到。。百度,,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选win32?什么时候选MFC?有这方面的资料没?,多谢了,现在是找资料找不到。。百度,,等等 ...

什么时候win32,什么时候MFC。。
这个取决你自己,什么时候用win32编程,什么时候用MFC编程.

wince这块网上很多资料,或者是你搜索的关键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win32,什么时候MFC。。
这个取决你自己,什么时候用win32编程,什么时候用MFC编程.

恩,多谢,我再看看吧

楼主(2016-02-28):
不懂,还是顶起

楼主(2021-08-07):
多年以后再看这个帖子,那个时候自己真难啊,自己一个人搞,瞎搞,有经验了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