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怎样去除音频功放的杂音

楼主(2015-04-17):
用SL8002A这个芯片做了个音频功放电路,但现在把电位器R3调到最小和最大,都会有杂音出现,并且在布板的时候覆铜了,所有的地都连成一块。
请问怎样解决这个杂音的问题呢?谢谢!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请试试:
1. 把C3改成1uF
2. 在C3处还加一个2000PF的电容接地,滤掉高频杂音!

网友B:
是输入开路的情况下有杂音?

输入应该使用对数电位器调整音量,这样有一臂接地,可以避免输入开路。。

不是上面的情况,你该考虑电源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试试:
1. 把C3改成1uF
2. 在C3处还加一个2000PF的电容接地,滤掉高频杂音! ...

C3现在用的是电解电容,能不能换成陶片电容或钽电容等无极性的电容的?

网友C:
音量电路不对头啊,要改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输入开路的情况下有杂音?

输入应该使用对数电位器调整音量,这样有一臂接地,可以避免输入开路。。

音频输入是连接到机器上,此时机器没发声,但喇叭有声音出来。

不知道有对数电位器,现在用的电位器有一端是悬空的,要是改成接地会不会输入就不开路?
要是电源干扰,是应该把音频功放的地跟电源地通过0欧电阻隔开还是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3现在用的是电解电容,能不能换成陶片电容或钽电容等无极性的电容的?

用金属膜无极性电容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电路不对头啊,要改改了

请问应该怎样改呢?

网友C:
音量信号输入要接放大+端,其它先放一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音量信号输入要接放大+端,其它先放一放

为什么呢?

网友D:
C3极性是不是反了

网友C:
楼上的,我不是老师,不会讲“为什么”
C3极性反了就该有杂音?为什么?猜迷语?

网友D:
杂音可能是输入过来,电源过来,功放自激,PCB地线布线
一个个排除吧。
将输入接地看看有没有杂音
估计是自激了吧?
R2并个电容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音量信号输入要接放大+端,其它先放一放

推荐电路都是“-”输入

@Lgz2006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干扰?
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找关键点,要先内后外,不要罗列一堆而无焦点要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荐电路都是“-”输入

@Lgz2006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仔细分析楼主问题描述第2句了吗?
你看懂9楼前6个字说得是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杂音可能是输入过来,电源过来,功放自激,PCB地线布线
一个个排除吧。
将输入接地看看有没有杂音

注意文中〈〉内的重点词
主题,“但现在把电位器R3调到〈最小〉和〈最大〉,〈都〉会有杂音出现”
9楼,“〈音量〉信号输入”

网友C:
小同学,教你怎样读书学习
主题说的是:只在最大或最小音量时,才有杂音
9楼明确指出:电位器音量控制不得直接运放-端输入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出在“覆铜了,所有的地都连成一块”,大小信号路地,信号地电源地,路径不分

网友D:
lz解决了没?

@nickyamw

网友F:
LZ 可否在下列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 Vcc 和 Vo1 - Vo2,并将波形图贴出来:
1. R3 = 0
2. R3 = 20K
3. R3 = ~10K

网友G:
估计问题就出在地上了

功放这个玩意非常的敏感

我做了一个30W的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音频输入用手触摸在通强电后音箱会响,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开始弄
估计跟我没有接大地可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