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 camera摄像头是如何通过软件来打开硬件进行显示的

楼主(2015-04-17):
我需要做一个USB摄像头,我使用的是CY68013芯片,但是我一连接USB到电脑,则USB固件下载后就自动工

作了,已经开始传数据了。我需要在上位机启动后才打开USB进行数据传输,以识别一帧图像数据并显示

,图像传感器芯片我是用CPLD控制的,该怎么弄才好,是通过上位机软件发送一个数据给USB使CPLD复位

后再从USB接收数据吗?可以使用USB厂商命令给USB某个引脚发送一个高低电平复位CPLD 后再进行块传输

接收数据吗?新手,寻求指教?
另外,如果我需要上位机软件开启我的Camera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硬件电路和软件都需要改?

可否帮忙举个例子,实在是不太懂?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应该要上位机软件进行控制,你现应该是没有做任何的控制就直接上传了,另外你在你的下位机也做下限制,在收到命令后才开始上传数据。

楼主:
下位机有控制,可以在收到复位命令之后开始上传。如果上位机软件控制的话,能否详细点,例如是先控制传输给硬件复位后块传输,还是怎么弄?我试了下想用自定义命令给USB的一个引脚高电平好像固件可以实现,但是在USB console中发送命令请求时提示“device attached to the system is not functioning”但是硬件上电平已经变化了,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固件中的用户自定义代码出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