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说点变压器那点事儿.... (续)

楼主(2015-04-17):
“重发”就是为了“继续”,现在该续一下了....

先引一下前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920342-1-1.html

楼主:
前帖给了个基于理性变压器的等效模型,如下:

楼主:
前帖中还曾提到过T模型,那玩意儿虽简单但会出现“负感”(负感不是电容!)。现在,玩点“虚”的....

上图:

楼主:
上图表示的是在LTI且稳态下的电感的损耗之一——“铁损”。

这里虽然给了个虚数,其实一点也不虚,见下图:

楼主:
上图是稳态非线性下的损耗,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损耗功率。

如此,那个模型就变成了这样:

楼主:
下面给个图,从中可以看出许多东西来....

楼主:
思考一下,按上图“铁损”该怎样更好地近似测量,同样考虑一下如何近似地测量“铜损”。

楼主:
最后申明,这里所言纯粹是基于最为基本的理论。“专业的”建议找些专业的变压器书籍,据了解那都是些大部头的东西。

网友A:
现在正在整传输线变压器,带宽上不去。有点迷茫。
现在需要做1MHz-200MHz带宽放大器,也就是跨7.5个倍程,放大40dB,输入0dBm,输出40dBm,也就是功率10W,
用的是两级甲类放大,其中要用传输线变压器做阻抗变换。高频可以了,但是低频衰减比较明显,放大倍数不够。
据说可以有辅助绕组协助提升低频性能,还在研究。
另外还考虑用传输线变压器做功率合成,也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