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样调输出电压的~大家看看可以实现控制么

楼主(2015-04-17):
如题~

网友A:
可以啊。
当你需要某个电源可以输出可变的电压,这是个办法。

网友B:
可以的
2档输出
三极管电路 相当于控制反馈电阻的大小
下电阻 2个并 反馈电压变了 输出就变化了

网友C:
可以,就是2档电压控制;
通过三极管切换,改变放大倍数;

网友D:
这种方式理论上是可以!
但实际上是不可靠的!

实际上是可靠的。

网友E(2016-09-09):
可以实现~没问题的~
很可靠

网友F(2016-10-27):
建议你把三极管换成MOSFET,要不,就是可靠性木有保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理论上是可以!
但实际上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

网友H: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H:
没看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