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7):
看是不是+5V、-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5V、-5V输出:

我这边后面连的是VCC和GND,一个电路接了三个地和两个电源,求问这个电路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电路很可能有问题,三极管没有偏置。2楼的猜测很有可能,要么楼主就是拿了个B类功放的半拉子电路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