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TPS79333和LP5907性能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2015-04-17):
TPS79333和LP5907性能是不是差不多,3.3V稳压输出能不能通用?哪位用过告诉一下

网友A:
SOT23的封装 可以通用

网友B:
通常应用下没什么差异,唯独在要求PSRR、瞬响快和输出噪声的场所,就要注意了,比如camera,夜视模式下,对LDO输出噪声、PSRR和瞬响的要求就比较高,参数差的图像会有差异,这个是在客户碰到的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应用下没什么差异,唯独在要求PSRR、瞬响快和输出噪声的场所,就要注意了,比如camera,夜视模式下,对 ...

我这个要求没那么高,TPS79333的NR脚一定要接一个电容吗?能不能不接?跟LP5907一样用N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要求没那么高,TPS79333的NR脚一定要接一个电容吗?能不能不接?跟LP5907一样用NC ...

可以不接,只是PSRR会小几个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