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路用IR2112驱动MOSFET组成H桥电路,IR2112的10脚(HIN)和12脚(LIN)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5-04-17):
逆变电路中用IR2112驱动MOSFET组成的H桥电路,IR2112的10脚(HIN)和12脚(LIN)应该输入什么信号呢?最好有电路图让小弟参考一下,另外proteus里没有IR2110有什么办法吗?能加载IR2110的元件库吗?小弟菜鸟啊,求大神详细指导

网友A:
那你的逆变电路,驱动MOS管的信号哪里来的啊。。。。。IR2110之类的只是栅极驱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逆变电路,驱动MOS管的信号哪里来的啊。。。。。IR2110之类的只是栅极驱动而已 ...

51单片机发出的PWM波啊,通过IR系列的给栅极驱动信号~~不过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两个输入端HIN和LIN,还有SD是怎么用也不清楚,芯片资料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A:
这个IC一般用于半桥驱动,HIN/LIN是一对互补的信号,两个不允许同时高电平。
SD是“shutdown",关闭,这个脚给高电平那么受其控制的MOS管全都关闭。

网友A:
用51单片机驱动这个IC是不合适的。
因为51复位后IO都会输出高电平,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