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 这个位结构体的错误!!

楼主(2015-04-17):
定义结构体之后    使用出现错误

错误提示

Error[Pe136]: struct "bit" has no field "bit" d:\我的文档\桌面\RF\kard.c 8

网友A:
bit是关键词,一般不能用来做结构体的标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是关键词,一般不能用来做结构体的标志吧

我改了  也不好使
提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A:
你对结构体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一般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 bs

{

unsigned a: 1;

unsigned b: 3;

unsigned c: 4;

}bit;

可以对结构体的成员进行操作:
bit.a = 1;

bit.b = 7;

bit.c = 15;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结构体没问题

网友C:
不需要再写.bit
直接写.b0就好了

网友D:
关键词的问题的吧。

网友D:
更换一个名称的试试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个名称 或者   用_BIT   BIT就可以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