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求帮助,BDM下载问题!!

楼主(2015-04-17):
DM, cw
手上有一块BDM下载器采用CW8.3给8345下载没有什么问题,使用CW10.6就会出现问题,请问是什么配置不对吗?

网友A:
楼主,把你的debug configuration 配置贴出来看看呢。

楼主:
主要是Codewarrior使用BDM是不是要怎么配置呀?安装了USBDM在建工程的时候选择USBDM了,下载调试时选择SDM——USBDM难道还需什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Codewarrior使用BDM是不是要怎么配置呀?安装了USBDM在建工程的时候选择USBDM了,下载调试时选择SDM ...

点击connection的edit按钮,然后进去看看。

网友B:
没有配置好吧,不知道楼主昨天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connection的edit按钮,然后进去看看。

感觉配置没有问题!
以下是console中的详细信息:
Executing Initialization File: E:\Codewarrior\84789_BDM/Project_Settings/Debugger/MC56F84789.tcl
radix x
cmdwin::eclipse::config hexprefix 0x
cmdwin::eclipse::config MemWidth 16
cmdwin::eclipse::config MemAccess 16
cmdwin::eclipse::config MemSwap off

Starting 3rd party flash programming...
DiMemoryDownload() - DI_DNLD_TERMINATE - Programming memory image...
===========================================================
Programming target
  Device = 'MC56F84585'
  Trim, F=0, NVA@0000, clock@0000
  Ram[0000...3FFF]
  Erase=EraseMass
  Security=intelligent
  Total bytes=35556
  doRamWrites=T
Erase Time = 3.48 s, Speed = 9.97 kBytes/s, rc = 0
DiMemoryDownload() - DI_DNLD_TERMINATE - Programming complete, rc = 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配置没有问题!
以下是console中的详细信息:
Executing Initialization File: E:\Codewarrior\84789 ...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找到你的BDM呢?
首先要保证你的BDM已经成功安装了。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MPC8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2015-05-19):
原来是USBDM版本问题,升级了最新版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1-28):
我和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新建了一个空白工程是能下载的,而且能正常运行,但是我用处理器专家就不行了,也是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Downloading binary to target...你怎么解决的,怎么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