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用DSPIC33的同学。。

楼主(2015-04-17):
最近有个项目用dspic33e,FIR算法,有用过吗?
虽然有官方l例程,但还是有些疑惑。

网友A:
以前用过33f,不知道33e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正在用dspic33ep,不过没有用到fir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dspic33ep,不过没有用到fir算法

用的什么型号?
下载遇到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33f,不知道33e有什么区别

应该差不多,现在下载遇到点问题,

网友C:
直接搜索问题吧,通电次序、接触问题、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型号?
下载遇到点问题

gp506,下载时候电流大,检查下电源,检查下单片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