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救:keil C51编译时出现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楼主(2015-04-17):
    版本是C51 V9.06和MDK4.74,新建工程添加文件后不能打开,编译时出现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以前用的C51 V9.50和MDK4.11就没有问题。。。。

网友A:
没加成功???没遇见过、、、、、、
会不会和保存的路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成功???没遇见过、、、、、、
会不会和保存的路径有关系

应该不会没添加成功吧  源代码就在工程目录下的文件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