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新手,跪求一个点LED的KEIL工程

楼主(2015-04-17):
看了两天资料了,官网也找不到例程,直接操作寄存器,总是报错。之前没用过ARM,一直在用低端的PIC等单片机,请大家带我入门。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请给出具体芯片型号,我帮你找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请给出具体芯片型号,我帮你找代码。

MKL15,麻烦了。

网友B:
怎么没下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下文呢?…

在等FSL_TICS_ZJJ找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请给出具体芯片型号,我帮你找代码。

请问,L15和L25代码通用吗?

网友A: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C:
官网有示例代码,用KL25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L15和L25代码通用吗?

方法一样的,
但是你不能直接用KL25的代码,因为有些寄存器KL15是没有的。
不过GPIO的配置是一样的,
1: 开启SIM中的相应PORT口时钟。
2:配置对应PORT寄存器,mux配为1, 这样就是GPIO。
3:设置GPIO的方向寄存器位输出
4:设置GPIO的输出,高低,就可以控制你的小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L15和L25代码通用吗?

不好意思,刚有点忙。
把你芯片的全称告诉我,还有你用什么IDE?
参考这个。c。
如果还不会,再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有点忙。
把你芯片的全称告诉我,还有你用什么IDE?

你好,我用的是MKL15Z128VLH4这款芯片,开发环境是KEIL MDK,我在官网上下载参考设计,和用户指南,都找不到类似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6743055\QQ\WinTemp\RichOle\D@))YKB1$H[3J6YGK[2C[91.png“PORT_PCR_MUX”寄存器的说明。

还有我用你给我例程里关于GPIO初始化的程序,

编译提示这种错误,我猜应该是头文件没有加进去

真心头大啊。

网友D:
哇塞,这FAE太贴心有木有呀,手把手也不是这样的~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MKL15Z128VLH4这款芯片,开发环境是KEIL MDK,我在官网上下载参考设计,和用户指南,都找 ...

在KL15P80M48SF0RM。pdf中。
Chapter 11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s (PORT)
PORTx_PCRn[MUX],是这个寄存器中的第8-9位啊。
你先好好看看我说的,SIM,PORT,GPIO章节。
RM要多看看,看懂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L15P80M48SF0RM。pdf中。
Chapter 11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s (PORT)

嗯,谢谢提示。我会好好看的。那个KEIL工程编译出错怎么解决啊?只要能点亮LED,剩下就快了

网友E:
那个KEIL工程编译出错怎么解决啊?

SIM_SCGC5没有定义啊。

网友F:
楼上的分享的资料的我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L15P80M48SF0RM。pdf中。
Chapter 11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s (PORT)

之前编译错误是我没有加入“MKL15Z4.h”这个头文件,我想是否大家能给我一个KEIL工程框架,我在里面写程序控制。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编译错误是我没有加入“MKL15Z4.h”这个头文件,我想是否大家能给我一个KEIL工程框架,我在里面写程序 ...

你参考KL25的例程,里面有KEIL工程,
工程下载链接:
KL25_SC.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