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编写PIT代码碰到的疑问

楼主(2015-04-17):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以上红框中的两条语句,SIM->SCGC6 |= SIM_SCGC6_PIT_MASK 必须放到前面,如果放到

PIT->CHANNEL[HW_PIT_CH0].TCTRL &= ~(PIT_TCTRL_TEN_MASK);
的后面,调试时则会出错,进入HardFault_Handler 。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PIT Clock Gate Control打开之前,不能对PIT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吗?谢谢!

网友A:
那是必须的,SIM是打开模块时钟,如果模块时钟不打开就操作相应模块的寄存器就会进入hardfault,这是kinetis的常识。
不仅仅PIT是这样,所有的模块都是这样,都需要先打开时钟,然后再配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必须的,SIM是打开模块时钟,如果模块时钟不打开就操作相应模块的寄存器就会进入hardfault,这是kineti ...

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