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向 AT24C02 存储 大于 256 的数据??

楼主(2015-04-17):
如何向 AT24C02 存储 大于 256 的数据,并且能够断电后用数码管读取该数据??

网友A:
不就是占用两个字节吗?有啥问题?

网友B:
没有搞清楚是大于256个字节的数据,还是一个数大于256?用4字节,8字节,可以存入天文数字!

网友C:
分两个字节存,读时再组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