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测到线电压,能不能算出相电压?

楼主(2015-04-17):
做了一个电压表,当初取样取的是线电压,Uab Ubc Uac 现在需要知道Uan Ubn Ucn
我该如何办呢?费马点的方法算出来与实际的误差很大,也就不敢确认算法是否对了?

楼主:
请教楼上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
不能/根号3

网友A:
难了,我知道可以算,但要我现在算,我也要百度,还要打很多字。

楼主:
理论基础好点的大侠指点一下呀。还是说是无解??????????

网友B:
估计楼主遇到的是不对称三相电压。
首先必须确定是接地系统,其次必须将相位考虑进去。
解么,当然有的,相量法。

网友A:
还是7L对。

网友C:
既然能算出来,那肯定能反推回去啊;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三条边是线电压,然后根据费马点原理,找出三角形一点,这点保证到三个顶点的距离最短。这个点到三角形的顶点长度就是相电压.
可与实际有出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三条边是线电压,然后根据费马点原理,找出三角形一点,这点保证 ...

不对的,三相线电压组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闭域里的任意一点都可以是这个三相电压的中性点。所以单凭三相线电压,即使有相位,也无法确定三个相电压的大小。

网友D:
还是7楼11楼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的,三相线电压组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闭域里的任意一点都可以是这个三相电压的中性点。所以单 ...

是的。前面我想错了。
Uab、Ubc、Uac 三个数值(矢量)中有一个多余,因受到三个线电压矢量和为零的约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对的,三相线电压组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闭域里的任意一点都可以是这个三相电压的中性点。所以单 ...

支持,有无数个点,到三点的矢量构成这样的三角形,除非加约束条件,如标准的三相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遇到的是不对称三相电压。
首先必须确定是接地系统,其次必须将相位考虑进去。
解么,当然有的,相 ...

理论上,三相电压的幅值和相位已知量时,计算三相电压,是多余的条件,因为知道线电压的幅值,可以推出相位。实际上三相电压是算不出来的。通过幅值相位的已知量。

楼主:
所以说是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是无解??????????

你做什么产品?

网友F:
解含有三个余弦函数方程的方程组。假定条件时严格的120度相差。

网友G:
算不出来,现在做的仪表,都是有相电压可以算出线电压,没有线电压算出相电压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