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大家帮忙解决error

楼主(2015-04-17):
刚刚开始学DSP,直流电机调速程序中遇到的问题
可是我明明把这些库已经添加进Include Options中了
还有最后一个error是什么呀,不懂,求帮忙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库文件没有添加,你打开别的工程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库文件什么的都有没有指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文件没有添加,你打开别的工程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库文件什么的都有没有指定路径。 ...

可是我确定添加过这些库文件到Include Options了,errors还是一样的

网友B:
缺少库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确定添加过这些库文件到Include Options了,errors还是一样的

库文件都添加了,Include 操作是指定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文件都添加了,Include 操作是指定头文件。

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

不客气,可以多多分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