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下,为什么硬件仿真时Atmega16A定时器1的OCR1A和OCR1B不...

楼主(2015-04-17):
用CVAVR编译代码之后,在AVR Studio4中使用JTAG ICE进行硬仿真。

执行到这几句
i_temp = level_count;
OCR1A= level_count;
OCR1B= level_count;
这两句是把常量数组的某一个值当初始值赋予OCR1A和OCR1B,这个常量的数值是可以正确取出的,为了跟踪这点,我特意用一个变量i_temp来看一下这个常量数组的值是否正确取得,从上图可以看出,值已经是顺利取出为1023,但是继续向下执行时,确发现OCR1A和OCR1B不能被赋初值为1023,从上图当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16bit的寄存器仿真显示有时有点问题,只要运行正确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

网友B:
为了验证你可以用8位数据赋值,OCR1AH,OCR1AL分别赋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