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舞台灯光-M451西路主控显示方案

楼主(2015-04-17):
摇头灯主控方案,主控芯片M453使用Cortex-M4内核,32位CPU工作频率72M Hz工作电压2.5-5.5V,多种通讯接口(USB,CAN,UART,I2C,I2S,SPI,LIN,ISO-7816-3*)。支持DMX512通讯协定,12个PWM输出端口(PWM支持最大时钟频率144M Hz)可以精准的控制步进马达的转速以及LED亮度和色度的调整,带TFT屏和四颗按键,通过UART串口通讯控制多块摇头灯驱动板(M0518)工作。技术交流QQ1292291338,18613112880赖生

网友A:
DMX512协议最先是由USITT(美国剧院技术协会)发展成为从控制台用标准数字接口控制调光器的方式。DMX512超越了模拟系统,但不能完全代替模拟系统。DMX512的简单性、可靠性以及灵活性使其迅速成为资金允许情况下选择的协议,除了调光器外,一系列不断增长的控制设备就是证据。DMX512仍然是科学上的一个新领域,具有在规则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奇妙技术。

网友A:
XLR连接器的针口分配如下:

线
信号
屏蔽
地/0伏
内部导体(黒)
数据–
内部导体(白)
数据+
内部导体(绿)
备用数据-
内部导体(红)
备用数据+

网友A:
DMX512控制线采用5针XLR(有时候是3针)连接设备(如表1);母接口适用于发送器,而公接口适用于接收器
规范中建议用一条两对导线(4个连接口)来实现屏蔽,虽然只是需要其中一对。第二对导线用于未指定的可选场合中。必须注意的是一些调光器使用这些线来指示故障和状态信息。如果调光器用第二个信道,则需要专门配置的分路器和中继器。
把线连接到逻辑电平最安全的方法是使用一个“标准”接口IC—TexasInstruments的SN75176B,如果要实现连接以及隔离,Burr-Brown的ISO485P是好的选择。使用这些接口方法为每个设备提供一个额定的单元负载,这些设备都允许在段上最多安装32个接收器。不推荐通过直接横跨线路来连接高灵敏度光隔离器的直接联机接口方式,它所提供的负载会比正常接收器的负载大5倍左右,从而减少了在段上可安装的接收器数目。另外还会引起失真,增大出错率并导致符合EIA485的接收器出现故障。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协议,原来那个舞台灯光有自己的控制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