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5-04-17):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蓝牙,我现在的方案是选用HC-05或HC-06的模块,直接用串口进行行通信,我的问题是蓝牙的2.0、3.0、4.0相互兼容吗,我在网上找了好多,有的说兼容,有的说不兼容,在某宝也问了好多的店家,他们也说不清楚。

网友A:
2.0蓝牙版本是最早的蓝牙版本,2012年已经有了2.0的改良版2.1、3.0、4.0,4.0还没有完全普及。蓝牙功能主要用在音箱、耳机、笔记本等设备上。

网友A:
来历
蓝牙(Bluetooth)是一种无线个人局域网(Wireless PAN),最初由爱立信创制,后来由蓝牙技术联盟订定技术标准。据说为了强调此技术及应用尚在萌芽阶段的意义,故将Bluetooth中文译名
蓝牙耳机
蓝牙耳机
为较文雅的“蓝芽”,并在台湾进行商业的注册。在2006年,蓝牙技术联盟组织已将全球中文译名统一改采直译为“蓝牙”。
蓝牙2.0是1.2的改良版本,传输率约在1.8M/s~2.1M/s范围内。有双工的工作方式,即同时进行语音通讯,以及传输档案或图片。
“蓝牙”这名称来自10世纪的丹麦国王哈拉尔德(Harald Gormsson)的外号。出身海盗家庭的哈拉尔德统一了北欧四分五裂的国家,成为维京王国的国王,由于他喜欢吃蓝莓,牙齿常常染成蓝色,而获得“蓝牙”的绰号。用来暗示蓝牙是统一通讯协议的通用标准。因为名称怪异的缘故,1998年,爱立信公司希望无线通信技术能统一标准而取名“蓝牙”。

网友A:
特点
蓝牙技术
蓝牙技术(6张)
1. 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当前速率的3倍(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可高达10倍)
2. 通过减少工作负载循环(duty cycle)降低能源消耗
3.带宽的增加简化了多连接模式
4.可与以往的蓝牙规范兼容
5.进一步改善了BER(Bit Error Rate,位误差率)的表现。

网友A:
Bluetooth 2.1+EDR解读
2009年以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Bluetooth2.0+EDR标准,该标准在2004年已经推出,支持Bluetooth 2.0+EDR标准的产品也于2006年大量出现。虽然Bluetooth 2.0+EDR标准在技术上作了大量的改进,但从1.X标准延续下来的配置流程复杂和设备功耗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
为了改善蓝牙技术存在的问题,2009年蓝牙SIG组织(Special Interest Group)推出了Bluetooth 2.1+EDR版本的蓝牙技术。
1. 改善装置配对流程:
由于有许多使用者在进行硬件之间的蓝牙配对时,会遭遇到许多问题,不管是单次配对,或者是永久配对,在配对的过程与必要操作过于繁杂,以往在连接过程中,需要利用个人识别码来确保连接的安全性,而改进过后的连接方式则是会自动使用数字密码来进行配对与连接。
举例来说,只要在手机选项中选择连接特定装置,在确定之后,手机会自动列出环境中可使用的设备,并且自动进行连结。
而短距离的配对方面,也具备了在两个支持蓝牙的手机之间互相进行配对与通讯传输的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机制。NFC是短距离的无线RFID技术,在针对1~2公尺的短距离联机应用上,以电磁波为基础,取代传统无线电传输。由于NFC机制掌控了配对的起始侦测,当范围内的2台装置要进行配对传输时,只要简单的在手机屏幕上点选是否接受联机即可。不过要应用NFC功能,系统必须要内建NFC芯片或者是具备相关硬件功能。

网友A:
2. 更佳的省电效果:
蓝牙2.1版加入了Sniff Subrating的功能,透过设定在2个装置之间互相确认讯号的发送间隔来达到节省功耗的目的。
一般来说,当2个进行连结的蓝牙装置进入待机状态之后,蓝牙装置之间仍需要透过相互的呼叫来确定彼此是否仍在联机状态,当然,也因为这样,蓝牙芯片就必须随时保持在工作状态,即使手机的其它组件都已经进入休眠模式。为了改善了这样这样的状况,蓝牙2.1将装置之间相互确认的讯号发送时间间隔从旧版的0.1秒延长到0.5秒左右,如此可以让蓝牙芯片的工作负载大幅降低,也可让蓝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彻底休眠。根据官方的报告,采用此技术之后,蓝牙装置在开启蓝牙联机之后的待机时间可以有效延长5倍以上。

网友A:
标准规范
编辑

支持每秒4M、8M和12M的传输速率
提供分布式媒体通道控制协议(distributed media-access control protocols)
当在10米距离运行时,预期峰值功率达到蓝牙1.0的两倍
蓝牙的制定组织同时也会提供一套传输速率为2到3 Mbits/秒的协议,称为蓝牙1.2
蓝牙2.0预期在2004年开始发布
蓝牙2.0并不是要完全替代蓝牙1.0
蓝牙2.0芯片届时将会占蓝牙芯片市场总量的20%
于蓝牙2.0的规范细节暂时只能知道这些,由于蓝牙1.0已经令很多人失望,因此蓝牙2.0到底是纸上谈兵,还是“翻身做人”,还得走着瞧。

网友A:
1.2版本

蓝牙1.2版本相对于1.1版本而言,主要为加入以下四项新增功能
1.Adaptive Frequency Hopping(AFH):即所谓适应性跳频技术,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减少蓝牙产品与其它无线通讯装置之间所产生的干扰问题
2.Extended 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 links(eSCO):即延伸同步连结导向信道技术,用于提供具高度QoS的音讯传输,而能进一步满足更高阶语音与音讯产品的需求。
3.Faster Connection:即快速连接。包含「First FHS」与「Interlaced scan」技术,缩短重新搜索与再连接的时间,使连结的过程更为稳定、更快速,使蓝芽产品在使用上更为平顺。
4.与蓝芽1.1版本产品兼容:确保其可向后兼容于1.1版本的产品

网友A:
ERD

在Bluetooth2.0的规范中,EDR是作为补充出现的,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蓝牙核心规范2.0版本 + EDR"的说法。
其主要特点如下:
1.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当前速率的3倍(在某些情况下可高达10倍)
2·通过减少工作负载循环(duty cycle)降低能源消耗
3·带宽的增加简化了多连接模式
4·可与以往的蓝牙规范兼容
5·进一步改善了BER(Bit Error Rate,位误差率)的表现[2]

网友A:
应用
编辑

一个蓝牙耳机移动电话和免提设备之间的无线通讯,这也是最初流行的应用 特定距离内电脑间的无线网络, 电脑与外设的无线连接,如:鼠标,耳麦,打印机等 蓝牙设备之间的文件传输 传统有线设备的无线化,如:医用器材,GPS,条形码扫描仪,交管设备 数个以太网之间的无线桥架 7代家用游戏机的手柄, PS3, PSP ,Nitendo Wii ,依靠蓝牙支持使PC或PDA能通过手机的调制解调器实现拨号上网 实时定位系统, (RTLS), 应用"节点"或"标签"嵌入被跟踪物品中"读卡器"从标签接收并处理无线信号以确定物品位置
家庭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家庭中电子化产品日益增加,使用蓝牙可以便于住户统一管理。蓝牙技术所使用的频段是开放的频段,这就使得任何用户都可方便的应用蓝牙技术,而无需对频道的使用进行付费及其他处理。通过设置密码,用户可以使自家住宅的蓝牙私有化。
在家中拥有数台电脑后,蓝牙的存在使得用户可以只使用一部手机对任意一台电脑进行操控,或进行文件传输、局域网访问、同步。并且,耳机音响等外围设备可由蓝牙操控,省去了各种电线的纠缠。而其他的家电,如冰箱、空调等,也可根据相似原理,通过蓝牙控制。
而内置蓝牙芯片的手机,还可以在家中当作无绳电话使用,同时,它又可以被拥有蓝牙的计算机控制。这样,家庭中的各种家电被蓝牙连成一个无线的网络,使用某一个蓝牙终端,比如手机,便可以对整个网络进行控制。
办公

在办公室中,一个强大的“蓝牙网络”可以将办公信息即时更新,将各类文件高速推送。办公室中的各种内部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蓝牙网”进行。
无论是手机、计算机,还是打印机、数码相机,都可以利用蓝牙交流。蜘蛛网式的会议室也将被淘汰,白板记录仪、摄影机等都可以利用蓝牙技术来简化操作。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wifi更加普及,而在应用蓝牙后,设置蓝牙基站的企业可以通过蓝牙技术向覆盖范围内的所有终端传送企业广告,而如餐厅,可以通过蓝牙技术将顾客的点单同步到传送台和后厨,可以大大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主要依据于蓝牙具有的多种工作模式。

网友B:
我也在做这个,我用的HC-6和一个蓝牙适配器,已经能和电脑通讯,再加个千月软件

网友A:
蓝牙4.0分为BLE版和普通版,好像是兼容的。

网友C:
蓝牙是好东西,不过以前的版本功耗有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