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怎么扩展两个串口

楼主(2015-04-17):
看了stm32f030f4的手册!片子只有一个串口,但是可以复用端口,所以我想用复用端口来做两组串口 PA9,PA19
和PA2,PA3。但是当我做的时候才发现把两组串口都配置好了之后,发送数据时两组串口都能够接收到。后来我分时段配置串口,数据读取正确。但是有点小问题如下:AA 00 0E 00 64 72 FF 00 AA 00 0E 00 64 72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每次数据读取了之后AA 00 0E 00 64 72 FF 00多了一个00!弄了半天还是没有弄掉!!有过相关经验的帮忙解答一下!

补充一下:一个串口作为传感器值读取,一个串口用做modbus协议!

网友A:
你上面的数据怎么发的?
是不是每发一段数据,多出最后面的00?

网友B:
这个 00 应该是串口切换时, 端口无效而导致串口内部引线上的低电平引起的, 可以考虑帧切换时, 通过软件清掉这个尾巴上的数据.

网友C:
可以给通信线上加上拉电阻,防止在切换串口时出现不确定的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数据怎么发的?
是不是每发一段数据,多出最后面的00?

不是多出了0x00 !! 是我发送完一次数据后,把串口对应的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表示切换到另一个串口!由于产生了电平变化,所以串口自动读取为0x00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00 应该是串口切换时, 端口无效而导致串口内部引线上的低电平引起的, 可以考虑帧切换时, 通过软件清掉 ...

是的 !! 我是用modbus通信协议!!    后面这个0x00读取的时候可以丢掉 !! 但是那个标准协议只有那么几位数据!       输出模式都测试完了,还是不能够丢掉这个尾巴  。等下试试配置为输入模式看看可不可以丢掉这个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通信线上加上拉电阻,防止在切换串口时出现不确定的电平状态

恩恩 !!! 等下我试试!!! 如果配置成上拉输入能不能达到相同效果?

楼主:
哈哈 !!! 刚才我一下想到了。     我用的modbus是485输出,当传输完7位数据后就关闭输出通信使能!这样就可以丢掉那个“尾巴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 等下我试试!!! 如果配置成上拉输入能不能达到相同效果? ...

如果是硬件串口,官方是有推荐IO的配置的,如果你改成上拉输入,不确定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D:
8楼说的,真是这样吗

网友(2016-03-07):
那你可以分时复用这两组端口,就是通过二次初始化的方式嘛

网友E(2019-12-09):
你好,请教如何将stm32f030f4配置成2个串口,我试了无数遍,始终不行。如果有空麻烦你把代码发给我,xujg74@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F:
STM32F030F4就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