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怎么下载程序到flash里,断电使用

楼主(2015-04-17):
nuc505怎么下载程序到flash里,断电使用,现在只能下载到ram中运行,断电 就不行了,怎么能程序保存起来, 断电还能运行呢?

网友A:
断电还能运行,感觉有困难啊。。。。

网友A:
楼主,nuc505不能将程序之家下载到flash里面吗?

网友B:
可以的,下载完成后把第四拨码开关拨回1,程序就能在flash里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下载完成后把第四拨码开关拨回1,程序就能在flash里运行了!

你是说下载时第四个开关为0用keil下载,复位把第四个开关设置为1就可以了,其他几个开关一直为1?是这样的吗?

网友C(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BPl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