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5-04-17):
void LcdShowString(uchar ucCharRow, uchar ucCharCol, uchar *DispString)
void LcdShowString(uchar ucCharRow, uchar ucCharCol, uchar *DispString)
{
       uchar   uci;
       uchar   ShowBuff[2];
       uchar   ucStringLength;
       ucStringLength = strlen(DispString);
       for(uci = 0; uci < ucStringLength; )
       {
           if (DispString[uci] <= 0x80)   //english
           {
               ShowBuff[0] = DispString[uci];
               ShowBuff[1] = 0x00;
               ShowWord(ucCharRow,( ucCharCol + uci), ShowBuff);
               uci += 1;
           }
           else //hanzi
           {
               ShowBuff[0] = DispString[uci];
               ShowBuff[1] = DispString[uci + 1];
               ShowWord(ucCharRow,( ucCharCol + uci), ShowBuff);
               uci += 2;
           }
           //超出LCD显示范围时,截尾。
           if((ucCharCol+uci)>c_LCD_MaxColNumber)
           {
               break;
           }
       }
}

一般在应用时候都是: LcdShowString(2,0,"abcd");
     LcdShowString(3,0,"某某汉字");
请问有没有一个函数能实现以下功能:例如:uchar temp = 2;
LcdShowString(2,0,(temp));同样也能实现显示数字2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先把数字转成字符串即可。

楼主:
为什么keil里面没有itoa函数啊!能不能意见用什么函数吗?

网友B:
可以用sprintf

楼主:
sprintf有点不方便!

楼主:
寻求C人帮助啊!
怎么把一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char *itoa(char *s)
     {

    uchar str[] = {'1','2','\0'};
           *s =(str[1])        ;
                   return s   ;
     }
这么可以返回正确的
char *itoa(char *s) // 将一个整数按指定的格式转化为ASII字符串并返回
     {

                    uchar str[] = {'1','2','\0'};
           *s++ =(str[1])        ;
                   *s++ = (str[0]);
                   *s = '\0';
                   return s   ;
     }
但是这么处理就错误了!
头痛啊!能帮帮我吗?

网友C:
算了,结贴吧,我自己再看看

网友D:
您好,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 ,有专业FAE协助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