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为何负电压钳位失效?

楼主(2015-04-17):
谢谢~

网友A:
在运放和钳位之间要串联一个电阻。
不要想把电源钳位。
运放的输出是一个电压源。

网友B:
电阻是应该串,楼主还会问:正半周为啥钳位OK了?仿真看看就好,别当真,搭实验电路吧。

网友C:
当然会失效呀,Lz仔细看看自己的图,Junction短路点跑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