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本科生课设,想问一下算法的问题,必谢!

楼主(2015-04-17):
目前刚接触四旋翼,实物都没摸过,只有大致翻阅过文献的了解程度。
我组同学分别用PID、模糊PID、自适应PID加以控制,然而发现多数PID控制直接采用姿态控制,物理模型简化为非常简单的二阶模型,但对于引入模糊控制等等的复杂一点的PID控制时,似乎典型的建模又变成了三阶,其中考虑了一些被忽略的回旋力等等。
所以想请问一下,建模的不同意味着什么?阶数高一定能提升控制指标吗?采用比较简单的二阶模型姿态控制又会有哪些实际操作上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一个刚体,a=f/m,理论上就是2阶的。没有完全的刚体,它自己还共振呢,很难建模。但是它的高阶频率离我们要控制的频率较远,对我们的影响较小,所以就简化成2阶模型分析就行了。如果你要把控制性能不断的提升,那就要考虑外界很多因素的制约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刚体,a=f/m,理论上就是2阶的。没有完全的刚体,它自己还共振呢,很难建模。但是它的高阶频率离我们要 ...

谢谢你,不过还是想问一下,一般更精确的建模一定要跟复杂的PID控制算法结合起来吗,如果用一些复杂PID算法去对简化的二阶模型控制会不会效果很差?

网友A:
首先我们控制的是实物,建模就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实物对象。一般理想的2阶对象,用普通PID控制已经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可是你发现实际控制效果还是不理想,你就会想做更精确的建模去分析产生各种噪声的原因,针对各种噪声源改进你的控制方法(有些控制方法也不仅仅是改进性能,可能是一些特殊功能)。所以说如果只是二阶对象没必要用复杂的控制方法(改进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控制的是实物,建模就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实物对象。一般理想的2阶对象,用普通PID控制已经能达到非常 ...

明白了..
另外还想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开源的四旋翼(不是纯DIY的,是那种可编程但是硬件连接已完成的)?我不能再这样纸上谈兵下去了,导师也是每周都会骂我们不联系厂家:Q……如果有的话就更谢谢啦!

网友B:
我也在弄,pcb刚发出去做,有兴趣可以一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弄,pcb刚发出去做,有兴趣可以一起搞。

是这样,我们需要一台已组装好且支持二次开发的四旋翼机,可以帮到我们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们需要一台已组装好且支持二次开发的四旋翼机,可以帮到我们吗……? ...

不能,你去网上买个原理图open的四轴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在研究,推荐这家不错!开源的,我已经买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492406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