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它们变为IO口

楼主(2015-04-17):
最近在研究MA805-24,外部晶振管脚是P60,P61,如何把它们变为IO口

楼主:
看了它们说明书,但是最后操作时候还不行。

网友A:
默认值就是I/O呀.不用设置就是I/O口

楼主:
能详细说说嘛

楼主:
我也纳闷啊。我就写最简单的测试下,还不是行呐。苦恼了。
#include "REG_MA805.H"

void main( void )
{
          P60 = 0;
     P61= 0;//硬件测试的时候就是高电平。其他IO口都正常响应。
}

网友B:
P6 在F 页 必须在 将SFRPI 设置为 F 才有效.再试试.

楼主:
高明!!!我还是太菜了!!!!

楼主:
结贴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