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触摸按键

楼主(2015-04-17):
产品上要用20个触摸按键,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个芯片比较好?

网友A:
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网友B:
你可以关注一下21534 看看芯片资料
另外 TCH683 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没有其他功能的话

网友D:
业内人士第一反应就是推荐CY8C21534

网友E:
quantum貌视不怎么地

网友F:
嗯,quantum的得用两个IO口才能控制一个按键

网友G:
性能比CY的要差多了

网友H:
如何评价 触摸IC的性能?

网友A:
如果你的机器自带MCU的话,可以选择不带MCU的纯粹触控感应的IC

网友I:
比如Freescale的MRP121,价格大约在$0.1/pcs。

网友B:
其实CY8C21534 也是$0.1/pcs,  比之其他同类芯片性能更优良

楼主:
哦,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J:
我们做20个键的触摸IC,性能稳定,价格也有优势:lol

网友K:
什么应用,搞这么多的触摸按键

网友L:
我做过,建议用2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