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编译时错误,网上找了好久也找不到,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5-04-17):
startup_stm32f40xx.s: error: A3906U: Malformed via file '.\debug\startup_stm32f40xx._ia'.
在其他电脑可以编译通过,我的电脑编译其他工程也能通过,就这个工程编译出现这个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多换几台电脑看看;
是不是你的系统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B:
你查找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找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这个文件肯定存在啊,整个工程拷贝到别的电脑可以编译通过,我的电脑编译其他工程也可以通过,就是这个工程出现这个错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网上也搜不到,好奇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台电脑看看;
是不是你的系统缺少什么文件;

整个工程拷贝别的电脑可以通过,我的电脑编译其他工程也可以通过,我其实是想知道这个错误的原因,看错误提示与startup_stm32f40xx.s这个文件有关,不过实在不知道问题在哪,如果要解决重建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工程拷贝别的电脑可以通过,我的电脑编译其他工程也可以通过,我其实是想知道这个错误的原因,看错误 ...

那就新建工程好了,可能哪里设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新建工程好了,可能哪里设置不对吧;

嗯嗯  我就是好奇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肯定存在啊,整个工程拷贝到别的电脑可以编译通过,我的电脑编译其他工程也可以通过,就是这个工 ...

你对比一下其他正确工程的设置,看看是不是都一样,不一样的话就改为一样试试看,不行就重新建工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