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家看看这种无源PFC

楼主(2015-04-17):
如图所示的无源PFC电路,不知道这种无源可以将PF值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此外,D5~D7这几个二极管如何合理选型呢?

网友A:
:L
粗略看了一下。这个电路并不能提高功率因数。
如果RL是一个纯阻性负载的话,那么什么电路都不加,功率因数是最大的。
那个电路就是一个串联充电,并联放电的电路。充电时需要的电压比较高,反而会降低功率因数。
当然了,这个电路比直接在整流后面加滤波电容来说,功率因数是会高的,
因为在电压上升,超过Um的1/2后,电容停止供电,开始由电源供电;
在电压从Um下降时,在小于Um的1/2前,仍旧是由电源供电的,其后才由电容供电,拉长了电源供电的占空比。
但是在负载RL上得到的是一个脉动的直流电压。纹波大约50%。

网友B:
无源听说貌似能做到0.95,不过那里会产生较大的EMI,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C:
这种是无源填谷PF电路,用于几瓦,几十瓦的电路。PF正常0.9左右,但是谐波很大,达50%,串充并放是它的工作原理。还有种加电感的,可以做到0.95,THD约30%

楼主:
在整流桥后面加电感,要感量非常大吧,而且要承受这么的峰值电流不能饱和,可不容易呀?一般用什么材质绕制的电感呢

网友D:
曾经做过0.98(PF9810测试的),换一种分宽频窄频的测试机差距就出来了,一个0.98,一个0.87,宽频窄频对应关系记不清了。。。

楼主:
版主的0.98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2018-07-14):
引用 网友B:
无源听说貌似能做到0.95,不过那里会产生较大的EMI,有这样的案例

大神,可否给一个案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