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MSP430单片机如何在复位时判断复位源?

楼主(2015-04-17):
用if(IFG1 & WDTIFG == WDTIFG)可以吗
最近在做一个系统,要求在程序异常后看门狗复位时能够保存某些变量的值,以便系统重启后能够接着之前的状态运行。这两天一直在纠结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希望各位大牛能够不吝赐教,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吗?我先顶一下

网友A:
想重启后接着运行,和复位源没关系啊
可以把变量存储在固定的flash地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重启后接着运行,和复位源没关系啊
可以把变量存储在固定的flash地址上。 ...

但是变量总得赋初值吧,我是想判断如果是上电复位就重新给变量赋个初值,若是看门狗复位就可以不管

网友A:
可以通过读取相应寄存器来判断复位源,MSP430F6系列好像是SYSRSTIV。
不清楚你用的具体型号,可以在手册里找到的相关寄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读取相应寄存器来判断复位源,MSP430F6系列好像是SYSRSTIV。
不清楚你用的具体型号,可以在手册里 ...

我用的是MSP430F2619的,好像是可以通过读取IFG1寄存器来判断,就是不确定,所以请教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2619的,好像是可以通过读取IFG1寄存器来判断,就是不确定,所以请教下。 ...

MSP430F2619中好像没有SYSRSTIV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读取相应寄存器来判断复位源,MSP430F6系列好像是SYSRSTIV。
不清楚你用的具体型号,可以在手册里 ...

MSP430F2619中好像没有SYSRSTIV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P430F2619中好像没有SYSRSTIV寄存器

每个系列的寄存器名称可能不一样,具体要翻看手册

网友B:
那就在启动看门狗复位前,吧关键数据存于flash中的,该关键数据必须不同,这样通过这些关键数据的就可以判断出是那些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在启动看门狗复位前,吧关键数据存于flash中的,该关键数据必须不同,这样通过这些关键数据的就可以判 ...

我想问下,定义在固定地址Flash的变量在上电复位后初始值是什么

网友C:
写进flash的数据在重启后是不会改变该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