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两个损耗相等吗

楼主(2015-04-17):
原边绕组损耗与副边绕组损耗

网友A:
很多磁性元件的设计书中也把此作为一个优化设计的标准。

网友B:
其实这并非什么优化设计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可能相近。但如果原边绕组损耗与副边绕组损耗相差较大也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C:
对于高频磁性元件设计我们所关心的是在所使用的散热方式下,绕组有多热

网友D:
原边绕组损耗=副边绕组损耗只是工频变压器设计的一种经验规则。

楼主:
说得有道理哈,呵呵

网友E:
变压器设计是个技术活   涉及到的因素还是很多的   呵呵

网友F:
两边损耗的不相等的,主要还是一热量的形式损耗的

楼主:
嗯,晓得了,结贴了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