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6位精度的AD电路设计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04-17):
16位精度的AD电路设计该注意什么?

楼主:
以前没有学过数电模电,不知道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我选用的是8通道的ADS8344这个芯片

网友A:
按照推荐电路的来就OK   关键是巴伦选型要注意!还有就是信号线等长

网友B:
这个参考电源的稳定性应该非常重要吧

网友C:
精度这么高的啊

楼主:
我也知道参考电压很重要,能推荐一下选用什么器件能让这个参考电压变得稳定一些吗?

网友D:
没设计过,关注中~~~~

网友E:
这个地有什么特别的连接要求吗?

网友F:
对于ADC来说,在设计时,高位数ADC能带来较好的量化信噪比,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系统其他部分没有设计好的话,它所能达到的有效位数有可能会很少。

楼主:
能打个比方吗

网友F:
如,系统的采样钟质量,输入信号频率设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级别的问题。

网友F:
另外,对于高频的采样钟和输入信号。从PCB 布局上来讲也需要注意,通常有些规则需要遵守

网友G:
1.信号输入端应加上滤波电路(RC滤波,也可以用外部滤波器)。
2.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引脚却在内部通过基板连在一起,布线时,不得将两个引脚连接到分离的两个地平面,除非这些接地层在AD附近连到了一起。当然如果数字地也模拟地分割没有信心,建议不要分割。
3.电流路径尽可能短,禁止将数字电流强制流入模拟地。
4.芯片不允许走数字信号线,以减少耦合(下面若铺地,则不受此限制)。
5.电源线尽可能宽,以减少阻抗,提供低阻抗路径。

网友G:
6.时钟等快速开关信号应利用数字地屏蔽起来,以避免辐射干扰。
7.禁止将时钟信号走线布设在输入通道附近,避免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相互交叠干扰。
8.线路上下两侧走线应彼此垂直,若下面有铺地层,可以不受此限制。
9.去耦电容典型参数参照芯片资料的推荐电路选取

网友B:
本人补充几点:
1) AGND 和DGND处理,
2)信号线上的漏电流控制,
3)当然ADC芯片的选择也非常重要,不同厂家的ADC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H:
从Layout上上面几位都讲得很好。
从原理图设计方面:
1、参考电压的精度:推荐低温漂REF50XX系列。
2、电源尽量使用LDO供电。
3、缓冲器所使用的运放的低温漂

网友I:
地要处理好(AGND 和DGND),还有就是电源很重要

网友F:
接触过选用的是8通道的ADS8344这个芯片,你的好高深高深啊。

网友H:
现在一般单片机内部都集成了AD转换芯片   这个需要看看你使用的MCU型号    呵呵

楼主:
结贴了,大伙晚安啊

网友J:
注意参考源的稳定性的。

网友K:
这个需要注意采集时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L(2015-05-26):
采样时钟,频率,参考电压等

网友M:
引用 网友G:
1.信号输入端应加上滤波电路(RC滤波,也可以用外部滤波器)。
2.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 ...

楼上总结的非常好的,,这几点的很重要。

网友M:
另外,在接入AD采集前,输入信号加一个10pf的下拉电容的吧,这样有利于信号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