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ow / high pass filter

楼主(2015-04-17):
一般測EEG時都要low / high pass filter,請問ads1299是怎麼做到的? 下圖沒有看到low / high pass filter

网友A:
没用过,帮顶吧

楼主:
下圖中的BIAS Amplifier可以當作右腳驅動嗎? 如果不行,那該怎麼做呢?有參考文件嗎?

网友B:
129X系列内部都集成ecg的部分,滤波部分也包括在内

网友C:
嗯,具体的可以看ti官网搜索ads1298的视频里面建的比较清楚

网友C:
eeg的频带比ecg宽很多,32k采样速度不是很合适,虽然ti觉得可以,但这块芯片毕竟主要是给心电使用的

网友C:
w ww.ti.com.cn/product/cn/ads1298网页最下面是视频

网友D:
第二个问题要看ads1299的评估板原理图了,官网也有w ww.ti.com.cn/cn/lit/ug/slau443/slau443.pdf   pdf最后几页

楼主:
嗯,我好好看下哈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网友E:
高频滤波与低频滤波的是需要好好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