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gpio设置led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gpio模式设置为GPIO_Mode_Out_PP: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LED2(tmp) (GPIOB->ODR=(tmp?(GPIOB->ODR|1<<7):(GPIOB->ODR&(~(1<<7)))))

可是led只有初始化设置的时候有效,之后在设置,就无效了;
无法达到间隔着一亮一灭,只能要么一直亮,要么一直灭,太奇怪了~~~~~~~

网友A:
你的代码只是设置了GPIO的模式吧

用SetBits和 Reset函数控制高低电平不就想亮就凉  想灭就灭了

楼主:
是啊,我也试过SetBits和 Reset函数,
反正也只是第一次设置有效,以后再调用这两个函数就无效

楼主:
#define LED2(tmp) (GPIOB->ODR=(tmp?(GPIOB->ODR|1<<7):(GPIOB->ODR&(~(1<<7)))))

我也用ODR寄存器控制高低电平,应该也一样吧?

网友A:
帖个完整代码 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