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fi芯片通过sdio总线接到stm32,sdio驱动究竟是操作wifi芯片上

楼主(2015-04-17):
wifi芯片通过sdio总线接到stm32,sdio驱动究竟是操作wifi芯片上的sdio寄存器,还是stm32上的sdio寄存器呢?

楼主:
难道和i2c一样,通过读写cpu i2c寄存器,间接访问i2c设备寄存器?

网友A:
sdio控制器,必然在CPU上。但是芯片内部也有相应的相应sdio操作的逻辑

网友B:
应该是通过SPI接口通讯而已;
2个ARM也可以通过SPI主从通讯;

网友C:
代码肯定是控制stm32上的寄存器,但是,wifi模块本省也有寄存器的,是通过SDIO控制的
比如bcm43362a2的话,就是通过sdio的2个命令CMD53和CMD52(印象中是这2个命令)控制的

网友D:
sdio是个数据传输协议,它是一个标准可以提供比较高的传输速度,stm32和wifi通过传输协议接口,相当于一个快递员,如何操作wifi是要有一套指令控制的,最终的控制实现要在wifi芯片里.

网友E:
顶,GAINSPAN WIFI模块支持与STM32 SDIO串口,驱动已写好,有兴趣联系偶!

网友F(2020-07-16):
引用 网友E:
顶,GAINSPAN WIFI模块支持与STM32 SDIO串口,驱动已写好,有兴趣联系偶!

给个参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