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最小开发板和电脑连接,用485端口和串口助手,代码

楼主:
请问RS485和RS232的传输,如通过相应的线连接开发板,用串口助手,发数字给开发板开发板返回收到的数字,对于具体程序代码上面,除了RS多一个使能和使能后的延时,还有其他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232能通,改过的485,电脑上串口助手发数后就是无法收到传回的数据呢?
本人刚解除学习,感叹水平太菜之余,实在是很好奇又解决不了问题而非常困惑,盼望能有同学解疑,不胜感谢!
(文件中main和usart是没有问题的,复件是自己改过的,有问题的)

网友A(2015-04-17):
我想问一下uart3的rx和tx在哪个端口上
为什么你初始化了B和C端口 然后GPIO都是初始化B

楼主:
谢谢,这么快有回复挺惊喜的,rx是接的PB1,而tx是PB0吧,C口可能是别的程序用的时钟,我没有用到,应该把原理图附上的,同学谢谢你,能再点拨下我吗?我以前不是电子专业的,无耐现在项目紧,只能借鉴别人的改写,这个问题困惑好久了

网友A:
你修改的main函数好奇怪 里面只跑一个test函数么
那么你在config的时候 最后应该在最后把485默认成接受模式吧

楼主:
嗯,因为232的那个程序只有一个test,我也不知该怎么改,所以没跑其他什么
就是说把接收使能端口打开是吗?我是已经清RE设成接收了的吧,你这么问我都不确定了,嗯,应该做了有这个设置的
十分感谢回复和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