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3 FLASH存储问题

楼主(2015-04-18):
相同代码KL02上能正常执行,但是在KL03上执行失败。
每次跑到FlashCommandSequence中的 while(FALSE == ((VUINT8)FTFA_FSTAT & (UINT8)FTFA_FSTAT_CCIF_MASK));就会重启
在此处加断点Debug,正常执行,不会重启。当初认为是FTFA_FSTAT 反复读取造成,所以在while中尝试加delay,但也没有作用。
求高手指教,代码上传不了,见网盘 pan.baidu.com/s/1eQ8KsRC,用的FRDM-KL03Z开发板。

网友A:
你先确定是不是进入HardFault了。另外KL03 CCOB指令貌似需要放到RAM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是不是进入HardFault了。另外KL03 CCOB指令貌似需要放到RAM中执行

先把flash操作代码load到ram里再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把flash操作代码load到ram里再执行?

是的

楼主:
制定代码段在内存中运行,重起问题消失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FlashCommandSequence",rwdata="FlashCommandSequence"
#pragma arm section code,rwdata
在MDK Linker里修改Scatter File在RAM去绑定定义的段.
  RW_IRAM1 0x1FFFFE00 0x00000800  {  ; RW data
   main.o(FlashCommandSequence);
   .ANY (+RW +ZI)
  }

网友B:
还有就是,在执行flash commander之前需要先关闭中断,防止执行时进入中断引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