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可控硅易烧

楼主(2015-04-18):
     各位工程师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这个方案设计中的可控硅会烧,批量生产出来的比列有3%左右。但查不出原因。这是一个控制、检测碳刷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方案,电机堵转时平均功率可超过400W,可控硅是8A/600V的。请帮忙分析一下。     现在方案是可控硅两端是没有加RC吸收的,因为可控硅两端的不会产生有尖峰电压,基本不会因电压烧掉可控硅。但有做电流保护检测,在超过2A左右时,电机就会停掉(芯片控制)。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看不出你的晶闸管是怎么触发的。
甚至看不出你的两支继电器是怎么吸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的晶闸管是怎么触发的。
甚至看不出你的两支继电器是怎么吸合的。 ...

可能你要先看这里的电源组成,电源主输出是12V,这里是用来给继电器供电的,VDD是FLY BUCK后供过来的,但是这里我没有做成隔离,而是相当于给12V做一个地的回路,也是晶闸管r的控制交流回路了。VDD是相对自身的GND才形成5V。
由于晶闸管的控制的交流回路跟VDD是同相的,也就是相当于是VDD 。现在是用三极管控制,当三极管导通时晶闸管门控端有电流流过,晶闸管导通。继电器控制因为12V是相对于5V为地形成的,所以控制继电器就用了两个三极管来控制。

楼主:
怎么都只看不回呢,郁闷。: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要先看这里的电源组成,电源主输出是12V,这里是用来给继电器供电的,VDD是FLY BUCK后供过来的,但 ...

“继电器控制因为12V是相对于5V为地形成的”
这个我看得出来。
既然“12V是相对于5V为地”,那么电流是从12V流向5V,亦即7805输出端电流是流入(除非7805有二倍于继电器工作电流的负载)。7805输出端绝对不允许电流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控制因为12V是相对于5V为地形成的”
这个我看得出来。
既然“12V是相对于5V为地”,那么电流是从 ...

12V的电流是不会流过7805的,因为12V本身就是一个BUCK电路,电流回路是独立。5V的本身的能量是变压器提供过来的,5V的电流回路也是独立的。之所以把5V跟12V的地连在一块是因为y这个地也是电机电流取样电阻的回路(0.68R电阻),为了实现这样的检测,就必须把5V跟12V的地连在一起。

网友B:
不要分析了,你这个电路就是腌菜干。找本可控硅的书,完整看上5遍再来提问。

网友C:
楼上这个回复是“万能回复”,只需适时修改可控硅三字,便可适用于技术版90%的贴子: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可控硅的两个阳极接反了,是T1接到VDD。

:L,我的原理图上是画错了,不过PCB是没有错的。不然也不可能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分析了,你这个电路就是腌菜干。找本可控硅的书,完整看上5遍再来提问。 ...

不用了吧,可控硅无非就是驱动能力、相位要求、耐压、还有功率等几个重要参数点。这几个点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个回复是“万能回复”,只需适时修改可控硅三字,便可适用于技术版90%的贴子 ...

蒋工,帮我分析一下,正常使用是不会烧的,但是有浪涌时则很快就烧掉了。我现在加多了一级压敏吸收浪涌,还在可控硅两端并了一个102的电容。现在用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冲击基本没有问题,但是超过这个数就有危险。还有就是批量时烧的机率高了一点,去到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有浪涌时则很快就烧掉了。......可以换更大规格di/dt的可控硅,否则在T2端必须串联电感L>1.4l4Vac÷(di ...

按你给的公司计算出来是取2倍的话大既是12MH,你的意思是通过电感把DI/DT时间变大?那如果加一个电容在那整流之后的正负两端会不会更加好呢?还有我想知道你这个公式是怎么推算出来 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