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Rbe一般为300-1000ohm吗?

楼主(2015-04-18):
(无正文)

网友A:
先搞请Rbe是什么,再搞请“一般”也是限定很窄的

网友B:
可以从V-I曲线计算

网友C:
Rbe, 有两大部份,一是(直流)基区体电阻,小功率管依工艺不同大约几十到几百欧;另外一个是交流电阻,应该是26mV/Ib(mA)吧,这两者跟Vbe有啥关系?其它的,封装电阻什么的比较小,忽略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be, 有两大部份,一是(直流)基区体电阻,小功率管依工艺不同大约几十到几百欧;另外一个是交流电阻,应 ...

纠正Ie
所以说,楼主仅说一个Rbe,还是大写,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纠正Ie
所以说,楼主仅说一个Rbe,还是大写,就不好说了

谢谢斧正!!!:handshake

网友D:
这个还真么细心想过,一般只考虑压降

网友C:
计算输入阻抗、增益,必须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计算输入阻抗、增益,必须考虑。。。

不要把有用的东西交给RBE,老老实实的负反馈就好
用RBE计算增益,只能说大概,又与温度,电源电压,电流等关系太大

网友C:
老老实实的负反馈,那得满足基本增益远大于需要的增益,比如无反馈的晶体管电压放大器电压增益最大通常为几十倍,现在要通过增加反馈的方式调节到10倍,若不知道那“几十”究竟是多少,也就只能得50分了。

网友F:
非线性器件,依电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