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5-04-18):
(图片)

楼主:
这个人说的不对吧?
@maychang

@king5555

@PowerAnts

网友A:
认为cmg说得不对,你要给出你的看法吧?他怎么不对了?

网友B:
老郭(cmg) 摸死管用多了,一不注意就把BJT的C极说成漏极. 我觉得D1可以不要

网友C:
哈哈,不太好意思!
我手机一时没见到图,胡乱猜了一把,倒把你俩给整盅了,(贴已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为cmg说得不对,你要给出你的看法吧?他怎么不对了?

菜鸟认为D1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太好意思!
我手机一时没见到图,胡乱猜了一把,倒把你俩给整盅了,(贴已删) ...

你发过贴?没看到,刚才收了个件,一管30A,1000V的MOSFET,免费的:lol

楼主:
Pwok in 为低电平时,PWOK OUT也为低,此时Q2的基-集均为低,二极管不具备导通条件,D1起不到作用啊

网友B:
看不出Q2的集电结何种情况下会正偏,除非输出端有其它的“源”

网友C:
一个防反2极管,也不参与主体工作,用与不用,看设计师着眼点在哪儿。
若得一时兴起,添个蛇足也在情理

网友D:
如果那个PWOK OUT还有其他驱动源,就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ok in 为低电平时,PWOK OUT也为低,此时Q2的基-集均为低,二极管不具备导通条件,D1起不到作用啊 ...

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11楼所说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输出端(PWOK OUT)对地接了个电解电容(这可是常有的事),那么D1就有用了。

前辈说的这种可能性较大

网友A:
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D1的存在,使得输出发生过流时,Q1无法彻底关断。这种情况需要仔细计算过流保护动作点。
cmg(老郭)通常不会犯很明显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那个PWOK OUT还有其他驱动源,就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D1的存在,使得输出发生过流时,Q1无法彻底关断。这种情况需要仔细计算过流保护动作点 ...

过流时Q1-B到Q2-E有两个二极管的电压,D1不会导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有在POWER-OUT逆流回-lN,阻止Q2之B到C极这一路,但仍然Q1之E到B极这路扣掉Vebo的导通。 ...

VEBO不会3.3V不到吧。。。。。

网友F:
应该是防止Q2放大后的信号对输入Pwok in、Q1形成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过流时Q1-B到Q2-E有两个二极管的电压,D1不会导致问题。

我的意思:过流动作点不可能设置得很低,例如要求输出最大5mA,达到5.5mA时即动作。

网友G:
2N4401应为MOS管,用1n4148可以

网友B:
根据图中的参数,基极最大电流Ib1=(6-3.3-0.7)/5K=0.4(mA), 2n4401在这个驱动电流下,hFE仅20~60, 即Ie1最大约8.4~24.4mA, 正常情况下限流电路不工作。
若输出对地短路,Ib'1=(6-0.7)/5K=1mA, 若无Q2,Ie1最大可达61mA,  对3.3VSB要求较高,需要限制。
查表对比4148与2N4401发射结的V-A曲线,非常逼近,故Ib2=Ie1-0.7/22, 最大可达30mA, 远大于Ib1, 更不用说Ic2了, 所以Vce(sat)2在10mV量级甚至更低),4148的影响也很小。
如果后级PWOK的电流小,完全可以把两个10K改成20K,限流电路便可省去

小孩要看我“学习”,打错了好多地方,改了8次...:dizzy:

网友H:
好奇怪,POWER OK 也用不上过流检测啊。

还是得先厘清 PWOK in 和 PWOK out 的关系。。

网友I:
pok_in是什么输入,能否描述清楚点

网友J:
没分析明白,不知道使用在哪里的?

网友K:
是不是让Q2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在POWER-OUT逆流回-lN,阻止Q2之B到C极这一路,但仍然Q1之E到B极这路扣掉Vebo的导通。 ...

Q1的be会有被击穿的可能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菜鸟认为D1没用

保护作用

网友M:
我认为;要看输出端是否有反向电压灌入,如有加D,如无则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