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排

楼主(2015-04-18):
大神们,附图中贴片电阻排是4个10M欧姆组合?即相当于4个单独的电阻,还是类似于排阻的7个电阻?十分感谢!

网友A:
只一端连,想一下再亲自尝一口会更好

多谢。是否相当于内部有4个电阻?这种电阻的说明书里没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一端连,想一下再亲自尝一口会更好

即内部是4个电阻还是7个电阻?我想找一个内部4个电阻的。
多谢啊!大神。

网友B:
看起来是4个并排

没用过,但需要找这种4个并排的,焊接方便。多谢啊1

网友B:
这种排阻好像还没有见过7个的

网友C:
4个电阻并排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E:
4个单独的电阻;

网友:
哈哈,其实自己动手用两分钟测下就出来了啊,10M,还是测的出来的。

网友F:
4个并联的

网友G:
互不干扰,做在一起只是为了节省空间而已。而且同一工艺,相互之间的误差小

网友H:
4个分开的,还没见过连在一起的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一下,不会用万用表吗?4个并联的~

网友B:
并排不是并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并排不是并联。。。。

失误了,是并排的。四个都互相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