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地址0x400E0034 ADCALR是什么寄存器

楼主(2015-04-18):
如题所问

网友A:
datasheet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官方库文件的头文件也没有这个寄存器,但是在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深度实战》 这份pdf里面却说是AD自校准寄存器。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使用ICE仿真,观察汇编,当往该寄存器写值时,从memory窗口看,该地址值为发送改变

网友B:
AD自校准寄存器

网友B:
/* 设置ADC分频器 */    CLKDIV=ADC_CLOCK_DIVIDER;

    /* ADC使能 */
    set_ADEN;
    set_CALEN;

while(!(ADCALR&CALDON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设置ADC分频器 */    CLKDIV=ADC_CLOCK_DIVIDER;

    /* ADC使能 */

M051有这么一个寄存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051有这么一个寄存器吗?

有啊,我这从菜农大叔的帖子里复制来的。

网友C:
是AD自校准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啊,我这从菜农大叔的帖子里复制来的。

对, 除了菜农的文档有提到这个寄存器,官方的文档却没有,官方的CMSIS库中的头文件也没有定义这个寄存器,从汇编来看对这个地址的操作貌似是无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除了菜农的文档有提到这个寄存器,官方的文档却没有,官方的CMSIS库中的头文件也没有定义这个寄存器 ...

噢,那还是按照官方文件做吧。

网友D:
据说是个校准用的,另外我看手册提了这个东西啊,不过不用也默认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据说是个校准用的,另外我看手册提了这个东西啊,不过不用也默认的吧

那一份手册呢?

网友D:
楼上想看手册自己搜一下,下载就是了,我当时没有保存。